[求助] 版图中如何往mos管上标数字

楼主(2015-07-31):
如图所示,图中的数字1,2是如何标记上去的呢?求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不是TEXT层标上去的吗?这层是不出光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怎么弄呢,初学,不太懂,谢谢~~

网友:
先选中TEXT层,然后用快捷键L,然后输入你要显示的数字,OK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非常感谢,那像我这样想要在栅极上标数字的话,应该选择哪一层的text呢,选metal 1的text层可以吗

网友:
有METAL1的地方用metal 1 text ,其他的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