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来问大神一个问题?????

楼主(2015-07-31):
最近刚学画版图 我想看这个版图每层的属性,请问怎么操作? 我每次都是只能选中整个版图模块 我想选中不同层看属性~ 谢谢!

网友:
copy 一份, 在layout窗口 Edit---Hierarchy-Flatten-全勾选。 整个layout层都可以浮现了,想看那个看哪个

网友:
按鍵"t",點擊相應layer,再Q屬性即可查看layer 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