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个两级运放的主极点随第二级电流变化问题

楼主(2015-07-31):
我在仿真一个米勒补偿的两级运放的过程中,在研究第二级电流的变化对主极点的影响时,发现开环情况和闭环情况主极点变化不一致
理论上第二级电流的增加应该导致主极点的增加

但是在开环情况下:

电路图如上,仿真结果如下
随着电流的增加,主极点减小;

但是闭环情况下,下面第二个图
电流路图如上,仿真结果如下:

随着电流的增加,主极点增大,就是说,开环情况和闭环情况下的仿真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还请大神解释下为什么?

网友:
开环情况下,很难保证所有管子工作在饱和区,
比如40uA时,你调节反相端电压为1.4999V,同相端为1.5V使得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
那么此时你改变第二级电流,比如50uA,60uA,。。。。,而此时反相端同相端电位没有变化,
你怎么保证所有管子还工作在饱和区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