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子函数参数是列表结构时如何传递参数【已解决】

楼主(2015-07-31):
sub display {
(@a,@b)=@_;
print "@a\n";
print "@b\n";
}
my @first=qw(hello world);
my @second=qw(hello tommorrow);
&display(@first,@second);

真个命令不能实现将@first内容传递给@a, 将@second内容传递个@b
请问,如果想这么做,该如何修改代码呢

楼主:
搞定了,使用perl中引用即可;
sub display {
        my ($a,$b)=@_;
        print "Fruits:",join(',',@$a);
        print "veggies:",join(',',@$b);
        print "\n";
}
@first = qw(hello world);
@second = qw(hello tommorrow);
display(\@first,\@sec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