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tcad软件仿真NBTI效应

楼主(2015-07-31):
大家有人用过tcad里面的degradation kinetics模拟过NBTI效应的吗?我想问一下,这个里面需要自己另外再写一个参数文件吗?

网友(2015-09-12):
回复 楼主:

需要在physics这个模块里面修改degradation模型的几个参数就可以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做NBTI仿真的时候,加入的相应的参数,但是仿真不收敛,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您看看是不是我哪里加的不对呀,这是我的sdevice文件
Electrode {
  { name="gate" voltage=0}

  { name="substrate" voltage=0 }

  { name="source" voltage=0 }

  { name="drain" voltage=0 }
}

Physics{
   Hydro(hTemperature)
   EffectiveIntrinsicDensity(BandGapNarrowing ( OldSlotboom ))
   Recombination(SRH(DopingDependence))
   Mobility(
      PhuMob

  HighFieldSaturation
      Enormal
    )
}

Physics(MaterialInterface="Silicon/Oxide"){
  traps(Conc=1e8 EnergyMid=0 Donor
        Degradation #(PowerLaw)
        ActEnergy=2 BondConc=1e12 #PasVolume=3.3e5
        DePasCoeff=8e-10 PasTemp=300
        FieldEnhan=(0 1 1.95e-3 0.33)
        CurrentEnhan=(0 1 1 1)
        PowerEnhan=(0 0 -1e-7)
        DiffusionEnhan=(2e-7 1e-15 0.05 1.0e0 1e13 15)
  )

}

Math {
  Extrapolate
  Derivatives
  Avalderivatives
  RelErrControl
  Digits=5
  ErRef(electron)=1.e10
  ErRef(hole)=1.e10
  Notdamped=50
  Iterations=10
  transient=BE
  DirectCurrentComput
}

Solve {

   Quasistationary(
   InitialStep=1e-3 Increment=1.35
   MinStep=1e-6 MaxStep=0.2
   Goal {Name = "drain" Voltage = -0.6}
   Goal {Name = "gate" Voltage = -1.2}){
   Coupled {Poisson hQuantumPotential Hole hTemperature}}

   Transient (
      InitialTime=0 FinalTime=315e6
      Increment=2 InitialStep=1.0e-1 MaxStep=1e7)
   { Coupled { Poisson hQuantumPotential Hole hTemperature }}

   save(fileprefix="PostDegrade")

   NewCurrentFile="Degrade"
  coupled (iterations=100) { Poisson }
  coupled { poisson electron hole }
  coupled { poisson electron hole htemperature }

  quasistationary( InitialStep=0.01 MaxStep=0.2 Minstep=0.0001
                   increment=1.5 Goal{name="drain" voltage=-0.05} )
                 { coupled { poisson electron hole htemperature } }

  quasistationary( InitialStep=0.01 MaxStep=0.2 Minstep=1e-9
                   increment=1.5 Goal{name="gate" voltage=-1.2} )
                 { coupled { poisson electron hole hTemperature } }

}

网友(2015-10-16):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是不是你的Physics设置问题,呃,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的,我也做NBTI的仿真,最近看手册,希望能和楼主多交流交流。

楼主:
还没有解决呢,最近都没有仿真NBTI了,改研究热载流子效应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好吧,我最近也在仿这个效应,遇到好多问题

网友(2015-12-16):
我也是,刚装了软件想仿一下NBTI,从0开始,头疼的很

网友(2020-11-02):
请问有大神仿真成功吗?求教

网友(2021-09-03):
楼主仿热载流子成功了吗?可否给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