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ncremental SDF它和普通sdf有什么区别;【已解决】

楼主(2015-07-31):
请教 什么是 incremental SDF? 和普通sdf文件有什么区别,普通sdf文件中有si的信息吗?

incremental SDF是用什么软件产生的?

网友:
对, ets可以产生,就是si sdf,说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这样啊! 补问一个 普通的sdf里 没有 si 的信息吗

网友:
没有,有increment 关键字才行,  现在si sdf用的很少了,都是以前的老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看了下: 没有哪个选项可以指定incremental sdf或者指定xtalk信息进去的 好像

string write_sdf
              [-version sdf_version]
              [-no_cell_delays]
              [-no_timing_checks]
              [-no_net_delays]
              [-input_port_nets]
              [-output_port_nets]
              [-significant_digits digits]
              [-enabled_arcs_only]
              [-no_internal_pins]
              [-instance inst_name]
              [-context sdf_context]
              [-map sdf_map_file_list]
              [-annotated]
              [-levels level]
              [-no_edge]
              [-compress compression]
              [-include include_list]
              [-exclude exclude_list]
              [-no_negative_values values_list]
              [-no_edge_merging arc_type_list]
              [-delay_calculation_only_mode]
              file_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找到了;应该是变量 si_enable_analysis 打开与不打开;

但我刚做了个实验,这个变量无论设置为true还是false,写出来的sdf格式都一样:

(CELL
  (CELLTYPE "bufbdk")
  (INSTANCE I_CLK_SOURCE_SYS_2x_CLK)
  (DELAY
    (ABSOLUTE
    (IOPATH I Z (0.159::0.183) (0.134::0.156))
    )
  )
)

这个应该就是 incremental sdf的格式,可为什么不适用pt si模式,也得到这个incremental sdf呢

网友:
incre sdf 是ets(celtic)才能写出来的,  pt 没法写出来的,只能读入

是cadence推出的概念,

网友(2017-04-24):
请教si信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