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有点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31):
新人最近在看这个电路,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这个电路的右边的启动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还有里面的电容C1是什么作用,电容C2是启动电路的充放电电容么?
谢谢大家啊!!!

网友:
c1加快环路响应速度 c2补偿  我乱说的

网友:
启动的时候给c2充电? 这么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清楚啊,所以问问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说启动的时候给c2充电抬高电平启动运放第二级。启动完成了VREF打开M13关闭启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那个M10和M11是什么用啊,启动电流偏置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M10 是运放第二级。。。。
   M11是确保启动时,从运放第二级的p管拉电流,保证启动

不多说了。。。我不是搞模拟的,怕说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