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co的三个小问题

楼主(2015-07-31):
(1) 在pnr时,drc时候发现有些short,然后手动删除,接着 route_zrt_eco 这个算是eco flow吗

(2) 如果是postmask的eco,用到了sapre cell的话,是不是金属1和金属1以上的mask都要重新做,金属1以下的mask不用重新做;

(3) preeco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再pr时候发现网表功能有错,那么修改rtl后重新综合和进行PR,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说preeco的时候,修改网表后,不重新做DC综合,直接给后端?如果是修改之后直接给后端,那么后端从哪个阶段开始做呢?fp阶段还是plaement阶段呢?

网友:
1) 不算,只是修drc而已

2)对,基本是freeze base layer eco

3)preeco直接在网表上改,后端直接改很快的,
重新rtl,syn来不及啊,怎么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关于第3个问题,无论是preeco还是posteco,前端修改完之后,给后端,后端读入网表之后,紧接着的是做哪一步呢?

是重新floorplan,还是直接palce_eco_cells?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直接palce_eco_cells?

楼主:
回复 网友B:

   ?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palce_eco_cells .
    问号没有删除。

网友:
坐看大牛答题

网友:
不动base layer的操作,反正就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离tapout 时间没多远,前端发现bug要eco,肯定不能重新从fp开始,时间上不用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首先我觉得后端给前端网表,前端从网表中找出来要修改的cell,然后告诉后端,后端确定这个cell的位置,看看周围有没有多余的空间,有没有spare cell;
第一 后者暂且不说,光前端从后端给的网表中找出来要修改的逻辑单元就很困难;

第二 修改好了之后,后端要从哪一步开始做呢,具体命令是什么呢

网友:
你问的问题都很难回答,  也就是要讲到你懂要很费劲, 为什么不把当前的好好学呢,

网友D:
1,unconstrained eco 很简单。随便.
2,freeze silicon eco 。则要求你要有spare cell。专门加的或者像TSMC的
一些GDcap。命令说着很简单。无非。eco_netlist》place_eco_cell》route_zrt_eco
做起来要麻烦一点。如何尽量少的layer eco。有些以前存在的layer如何处理。比方说。你要remove buffer,可能要删掉logic net。相应的physical net肯定也要删掉,如果这个net route在M5,你可能因为这个net要多eco roue 两层。还是有很多东西要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拿第二种来说,如果需要某处的逻辑,需要后端人员给前端人员一个网表,然后前端人员在这个网表中找到相应逻辑的cell [我觉得光这一步就很难,毕竟不是rtl code,而是网表,很难知道某个指定逻辑块工具是例化了哪些cell来细线的];然后告诉后端,后端找到这个cell,然后查看这个cell周围有没有spare cell,有没有空间,如果有的话,就修改cell之间的连接关系 [如果前端找到了相应的cell,该连接关系的话,相对来说还是容易一些],如果再网表中改好了连接关系,接下来怎么做呢?
是在ICC中用eco_netlist读入这个网表还是source一个tcl文件呢?   然后再进行eco_place eco_route?

网友(2023-09-21):
引用 网友D:
1,unconstrained eco 很简单。随便.
2,freeze silicon eco 。则要求你要有spare cell。专门加的或者像TSM ...

搭楼问问大佬,freeze silicon eco,是前端人员在前一版pr网表上直接修改吗?那需要对应改rtl,需要重新DC综合,还有做formal吗?看有的说法是修改rtl,走综合,然后把综合网表给后端。但如果重新综合的话,不会导致cell全乱掉吗?又如何实现freeze silicon的呢。诚心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