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CEAN仿corner,如果MOS管和电阻等分开的,要怎么表示?

楼主(2015-07-31):
如果tt的MOS管和电阻都在一个tt里,可以写成:
for(corner_c 1 3
     if(corner_c==1
        corner='("home/PDK/TSMC/models/xxx.scs" "tt")
等等。。。
如果tt的MOS管是tt,电阻是tt_res,电容是tt_cap,应该怎么表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library MyLib
section mos_tt_lv_ttinclude "umc025.scs" section=l25_5v_tt
include "umc025.scs" section=rc_tt
include "umc025.scs" section=5v_tt
endsection mos_tt_lv_tt

//section 2
section mos_ff_lv_ff
include "umc025.scs" section=l25_5v_ff
include "umc025.scs" section=rc_tt
include "umc025.scs" section=5v_ff
endsection mos_ff_lv_ff
……

……
……
endlibrary MyLib

确认下你 secttion和endsection 后面section name 是不是一致?

楼主:
回复 楼主:

    搞两个变量就好了~~~~

网友:
对ocean语法不是很熟悉,其实你可以在新建一个lib.scs 定义不同的section即可。
如:
section mos_tt_res_ff
include "xxxx.scs' section = mos_tt
include "xxxx.scs' section = res_ff
endscetion mos_tt_res_ff

section mos_ff_res_ff
include "xxxx.scs' section = mos_ff
include "xxxx.scs' section = res_ff
endscetion  mos_ff_res_ff

.......
......
这样比较麻烦一点而已。
期待大神能给予解答,更简单的方法。

楼主:
对ocean语法不是很熟悉,其实你可以在新建一个lib.scs 定义不同的section即可。
如:
section mos_tt_res ...
引用 网友A:

    这样写好像不行啊~
提示: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File '/home/XXX/lib.scs' does not contain any libraries.
XXX/lib.scs:Error found parsing the library file.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边是可以的~你是不是格式不正确呐?你是全部写在一个文件中吗?

网友:
i=0
foreach( corner_mos5 list("ss_5" "ff_5")
foreach( corner_mos2 list("ss" "ff")
foreach( corner_res list("ss_res" "ff_res" )
foreach( corner_bip list("ss_bip" "ff_bip" )
foreach( corner_cap list("ss_mim" "ff_mim" )
i++

modellist1=list("/home/ylu/MSLK7100/c018hv32v.scs" corner_mos5)
modellist2=list("/home/ylu/MSLK7100/c018hv32v.scs" corner_mos2)
modellist3=list("/home/ylu/MSLK7100/c018hv32v.scs" corner_res)
modellist4=list("/home/ylu/MSLK7100/c018hv32v.scs" corner_bip)
modellist5=list("/home/ylu/MSLK7100/c018hv32v.scs" corner_cap)
modelFile(modellist1 modellist2 modellist3 modellist4 modellist5)

    )
   )
  )

------把上面的地址改成你本地techfile所在地址地址就行了。

上面的库地址换成你的techfile所在地址就行了

上面的库地址换成你的techfile所在地址就行了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我这边是可以的~你是不是格式不正确呐?你是全部写在一个文件中吗?
引用 网友A:

    噢~我写两个文件里的~一会再试下~

网友(2016-07-19):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scs文件怎么办,有的是多个mdl,ckt文件,这个程序要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