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各位大神为什么PT会报出重复路径,谢谢?

楼主(2015-07-31):
使用report_timing -nworst 100 -max_paths 200000 -slack_lesser_than 0.0 -path_type full_clock > timing.rpt报违例路径时,发现报告量巨大,而且里面发现有些路径好像还是重复,请问那位大神能不能告知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确定重复了?估计是clock path 不一样吧, 选择这两个路径,report_timing -type full_clock_expanded?

楼主:
楼上,大神,请教一下,如果想比较彻底全部违例路径都想报出来,怎么report_timing比较好点,谢谢~

网友:
-max_paths 10000 -nworst 2

数字别放的太大,否则report是很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一下,版主,为什么数字放得很大,report就会很大呢,这个是什么原因?

想报出所有违例路径选择什么样的数值比较合适呢,谢谢~

网友:
估计楼主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