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MC发展规划

楼主(2015-07-31):
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提供一些经验,要向EMC方向发展的话是去做测试系统集成好呢还是去做整改好呢?谢谢

网友:
两者都需要做,根据系统要求选择

网友:
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的经历,如果你对EMC有过系统的了解,做整改可能会进入另一个较高的平台

网友(2015-09-25):
由低到高

网友(2016-12-07):
EMC最好别进入。

如果要进入的话,从实验室开始(标准、仪器、操作、维护、升级、改造、资格),产品整改和调试,产品设计,仿真、规格。。。。

网友(2018-03-08):
回复 网友A:

   能说说为什么最好别入EM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