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设计时,分配引脚输入信号无效怎么办

楼主(2015-08-01):
我用lattice diamond 软件做的设计,到后面要分配引脚时老出错,提醒输入信号 unconnected,所以输入信号都这样,只有输出信号怎么办

楼主:
我把源文件调出来,重新建一个工程还是一样出问题,输入信号没办法出来

楼主:
我设计时Synplify可以过,translate 是有过,但是有提示Running milestone "Translate" failed,Spreadsheet时,输入信号还是一样调不出来

楼主:
输入信号全部是 no load,怎么办,求哪位大侠出来解救啊

网友:
是不是综合工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