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双口ram的问题

楼主(2015-08-01):
双口ram里面的数据是以什么形式存储的,是以寄存器还是其他形式,双口ram在读异步数据的时候能完全杜绝亚稳态的发生吗,如果不能,那它跟两个寄存器级联在一起读异步数据有什么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RAM在FPGA内部都是专用的存储资源实现的,在定义的时候会让你选用需要使用的资源类型。

网友:
1)看你的设计了,如果存储空间小,可以设计为寄存器形式,如果存储空间大,应该采用专用的BRAM,2)你问的双口ram在读异步数据处理过程中,应该可以杜绝亚稳态,但如果碰到读写同时操作一个地址空间时,输出数据不确定,需要杜绝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