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M2 M3 构建 power network的问题

楼主(2015-08-01):
M3 with an X3 width centered on a half-offset grid is a good balance of a wide enough metal that doesn’t block too many routing resources.
项目中用的STDCELL是基于M2 power rail的,在做电源网络时,工艺库的
Power Distribution notes提到上面的建议,请问红字部分改怎么解释呢?谢谢。

楼主:
什么是half-offset grid?

网友:
power随便打打吧,不用受到的牵挂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做后端,还是希望把基本概念搞清楚,希望icfb版主明示啊。off-grid到底怎么理解呢?

网友:
最好是有人在旁边带下, 跟着项目走,否则每个问题都深究 往往会忘记整个森林,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先画张图,如果都是x1的线,那么最密的排布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画一张3倍宽度(3x)的power 线,中心压着track(没有offset的),你看看它两边最近的on-track的并行走线跟他的spacing是多少?是不是超过了tech的最小spacing,浪费了资源?

如果你让3x的power线去offset半个track,会发现这样可以多走一根并行走线

假如说你的SITE是7 Track的,相当于每个SITE多一个track,相当可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豁然开朗了...谢谢版主的耐心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