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fpga内部用IP核生成的双端口SRAM可以外部直接访问吗

楼主(2015-08-01):
想直接用stm32的FSMC给fpga传输数据但是在map的时候会出问题啊啊啊
是不是这样奔上就是不可行的,
突然想外部扩张一个SRAM芯片好了,,不过功能一样哎

楼主:
在线等在线等~虽然周末没什么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可以的,只要逻辑和时序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刚刚问老师解决了问题老师和我说单片机写SRAM是异步的,要做一些处理就好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ram用的那种类型,组合直接地址就可以访问,时序的要加上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