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两种片上电感走线有啥区别吗?

楼主(2015-08-01):
两个片上电感,我大概画了一下示意图,就是一个是直角走线的电感,一个是右上角是45度转角的电感。
第二个电感为啥要做成这样呢?有哪些好处吗?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剖版图看到的吗?

网友:
电感一般是直角的或者是正八边形(用于近似圆形)的。相同感值的情况下,正八边形的Q值略高于直角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天牛版主知道这个啦,他好奇那个奇奇怪怪的电感是什么

网友:
我的理解是越是有尖角越容易把能量辐射出去。所以画成45度可以提高Q值,最好画成圆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不直接弄八边形的呢?而是现在只有一个角是45°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可能是受到面积的限制

网友:
别想太多...很可能就是第一版的电感大了一点点,于是第二版把拐角处切掉一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