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自己写的流水线乘法器问题

楼主(2015-08-01):
module chengfaqi(

input [3:0]  ain,
input [3:0]  bin,
input  clk, rst_n,

output [7:0] cout
    );

reg   [3:0]  ain_reg;
reg   [3:0]  bin_reg;

reg   [3:0]  cout0;
reg   [4:0]  cout1;
reg   [5:0]  cout2;
reg   [6:0]  cout3;

reg   [7:0]  cout_reg;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ain_reg <= #1 4'b0;
                  bin_reg <= #1 4'b0;
          end
else begin   ain_reg <= #1 ain;
             bin_reg <= #1 bin;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cout0 <= #1 4'b0;
        cout1 <= #1 5'b0;
        cout2 <= #1 6'b0;
        cout3 <= #1 7'b0;
                  cout_reg <= #1 7'b0;
     end
else
     begin
        cout0 <= #1 (bin[0] == 1)?ain:4'b0;
        cout1 <= #1 (bin[1] == 1)?{ain,1'b0}:5'b0;
        cout2 <= #1 (bin[2] == 1)?{ain,2'b00}:6'b0;
        cout3 <= #1 (bin[3] == 1)?{ain,3'b000}:7'b0;
      cout_reg <= #1 cout1 + cout2 + cout3 + cout0;
     end

assign cout = cout_reg;
endmodule

仿真的波形如图:

问题来了,输出的结果怎么只延时一个时钟周期呢?我插入了三个寄存器啊,至少是个周期啊,结果是对的,但是不了解为什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哪来的三级寄存器?两级好不好!这里“cout0 <= #1 (bin[0] == 1)?ain:4'b0;”的ain、bin,你是不是想用 ain_reg 、bin_re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想到了可能是这个问题,我再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bingo是这个问题,本来是想用ain_reg和bin_reg的,写错了,我擦,检查的时候没有检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