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程序烧写后短路

楼主(2015-08-01):
大家好,现在调试一版PCB,上电前静态测试没有短路现象,上电后在给FPGA烧写程序之前测试FPGA的内核和IO供电都正常。向FPGA烧写程序之后,断电发现FPGA的3.3V和地短路了,请问下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这是程序的问题吗?FPGA是XILINX的xc5VLX110。电源模块用的是TPS54618,用webench生成的电源部分的电路。

楼主:
请大神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程序有问题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烧的程序不是最终的,有4个未定义的管脚连接到MAX3232上,ISE里我设置的是未定义的IO管脚下拉,MAX3232的供电和FPGA的3.3都由一个电源提供,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短路?   现在V5上烧的程序是从以前V2上生成的,改了下管脚,重新生成了IP核,准备再重新烧写下,我打算先用JTAG方式烧,看看是不是还会短路。
现在在想原因,怕烧写之后再短路一块板子。FPGA程序不对难道会造成短路吗?
   感谢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应该还是硬件设计问题, 如果未定义管脚,没有分配,应该是三态。   主要查一下使用的关键,烧写后,就从三态变为输出0或1了。是不是这样0,与1有关系。其次看看,信号翻转后,电磁干扰,导致一些硬件不能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回复!我明天打算在新的板子上烧个空程序,只给测试点赋值0和1,看是否还短路,不知道这个方法可不可行?

网友:
可能是硬件电路问题,电源模块等供电设计或者焊接问题,烧些代码只是个巧合

网友:
你说的短路是用万用变测试的吧,你还记得当时短路时的等效电阻吗,多少欧姆

楼主:
短路的板子把电源模块拆掉就不短路了,是烧写错误程序导致IO口和外围的DSP等冲突导致烧坏了电源模块吗,不是很清楚。
貌似是程序问题,我在新板子上烧写重新生成的(原V2系列FPGA的程序)程序,没有出现短路,不过目前功能还没调通,估计程序直接用在V5上有点小错误,在找原因。程序里只用到了FIFO的IP核,由于版本不对,需要重新生成,其他的VHDL代码移植应该没问题,在找不能实现功能的原因。

楼主:
我记得短路电阻基本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用过XILINX的V5系列的FPGA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XILINX V6,这些都属于大功率的器件,电源模块直接用万用表测试的话,可能是“短路”,其实不是短路,不同的万用表的相应不同,有些在30欧姆以内万用表就相应短路,比如X86的COMe的12V电源模块用完用测试就是“短路”,但是实际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明白您说的那个意思,我板子上1V和地的电阻很小,用万用表测也报警。但是之前3.3V确实短路了,上电后电源模块输出不是3.3,是0.7左右,电源模块烧坏前静态测量也不是短路。  我想问下,您用过生成的FIFO核吗,我现在把以前V2的程序移植到V5上,代码应该可以直接移植,不过V2生成的异步FIFO6.1在V5上不支持,V5需要重新生成IP核,结果发现功能实现不了,可以确定硬件电路没问题,程序也烧写进去了(通过给几个测试点赋值确定的),您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我没有移植过V2到V5,但是我移植过V5到V6。我认为你可以这样确定。你打开V2和V5的fifo生成过程的界面,对比一下差异和生成后.v文件,看一下接口等不是不一样,V2的fifo这些核应该能被高版本的兼容。你用你的工程确定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目前初步排除FIFO的问题,我把V2上的FIFO核也用新版FIFO重新生成,结果V2的板子功能是正常的,目前还在找V5的板子功能不能实现的原因。请问下,您移植V5到V6的时候,程序有什么改动吗?

网友:
fifo没有改动,PCIE等大的IP核需要改动。

网友:
上一条忘记说明了,大的ip核需要重新生成,一下,接口可能就要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目前还在调试中,发现FPGA和DSP之间通讯有问题,感觉原因可能是V2和V5速度不一样,V2选的是中速(2),V5选定呢也是中速(5),感觉是不是时序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板子调通了,不过之前板子不通的明确原因还没有找到。我以前程序是在ISE10.1下生成的,当想用chipscope看下数据的时候,发现以前这个ISE没有装CHIPSCOPE,而且我新下载的CHIPSCOPE也装不上,然后我就重新下了个ISE13.4,结果重新生成工程之后,程序大部分功能实现了。当我在程序里加了一些测试点,把生成工程时用的VHDL文件(真正工程里的VHDL文件只改了下FIFO的信号名)删除后,发现程序功能全部实现。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之前板子不通,在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