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后发现输出大信号振荡,求助?

楼主(2015-08-01):
电路图如下,测试结果显示,在温度低于-25°时,输出接10uF陶瓷电容或者10uF钽电容时,输出大信号振荡,振幅1.3V~2.1V,周期1mS,输出电压设计值1.5V,测试波形如下;而温度低于-25°时,输出接1uF电容时,输出正常;
另外,常温和高温条件下,不管输出电容接多少,输出都是稳定的。急求教高手,这个问题是如何引起的,如何解决?

输出测试波形

输出测试波形

电路结构

电路结构

网友:
只看描述感觉像是低温时候Cout的ESR增大,零点位置变化导致了带宽增加,环路不稳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陶瓷电容,和钽电容都有问题,说明应该不是ESR的问题。而且振荡好像是大型号振荡,不是小信号振荡

网友:
还是BCD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请问问题出现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