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lock_gating_check什么时候使用【已解决】

楼主(2015-08-01):
set_clock_gating_check 这个命令是不是在DC的compile或者compile_ultra之前使用,是给ICG的enable pin设置margin用的,
有点类似uncertainty的感觉;  而不是在compile或者compile_ultra之后用的?

网友:
对于integrated gating cell 的输入clk,不需要设置,因为里面自带了timing-arc.
对于用与门(或其他)的gating cell 输入clk,那么需要设置一下,因为与门的两个pin 之间没有timing-a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是ICG的,因为其enable pin也有 setup和hold的check,如果想给enable pin留一些margin,怎么留

网友:
就是用这个命令 增加额外的margin的,  缺省是0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看来我理解对了 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