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中的运放的两种设计

楼主(2015-08-02):
如图所示的带隙基准结构

其中的运放有两种结构,主要在第二级不同

想知道这两种结构分别会对电路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希望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第一种运放增益应该会大一点

网友:
第二种二级的电流小一点吧

网友A:
书上说,带隙电路中的放大器主要作用是使两个输入点的电平相等,所以只要增益足够就可以了,另外为了防止振荡,相位裕度也要足够,其他指标不是特别重要。

两级运放不是很懂,这两种运放的零极点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第一个是两级,第二个是一级,第二个PRS好,稳定性好,Gain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详细的讲下第二个电路,最近用到了这个,不是很懂

网友:
谈谈我的理解:我觉得两个都是两级运放额,并且可以考虑第一级的增益都是Av,区别在于第二级,第一种的第二级是以MOS管(电流源)为负载的共源级,第二种的第二级是以二极管连接的MOS管为负载,这两种接法单独考虑的话第一种增益要大一些,并且输出摆幅要比第二种多一个阈值电压。
我也是在学习中,仅仅是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PSRR确实是一个考虑方面,我仿真一下看看

楼主:
其实想知道的是这两种运放用在带隙基准里会对基准电压分别有什么影响??

楼主:
确实第二种运放的基准PSRR要好,在10K频率处还有60dB,用第一种就要差得多了

网友:
第二种就是为了PSRR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第二张PSRR会好呢,求从原理上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PSR不好,结构不平衡。

网友(2025-08-13):
引用 网友A:
书上说,带隙电路中的放大器主要作用是使两个输入点的电平相等,所以只要增益足够就可以了,另外为了防止振 ...

请问这是哪本书呀,想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