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仿真问题

楼主(2015-08-02):
整流器电路

整流器电路
刚刚学习candence,我想问下,我在对这个电路先进行直流仿真时候加直流电压是直接把正的接到VIN+负的接到VIN-嘛,这样的话下面的管子能导通吗?还是说我用两个直流电压让他们分别接vIN+和VIN-。另外就是在仿真交流的时候这个交流小信号怎么加的,要把这个直流信号去掉吗?求助,不甚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这样接不太对,应该要有一个参考,你可以试着用单端转差分的电路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不是在仿真dc的时候把一端固定,另一端的偏置电压设置成一个变量,找出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呢?这样连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用VC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