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编写代码同编写的TESTbench仿真的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5-08-02):
以下为testbench:

`timescale 1ns/100ps  //单位/精度
module cool_tb ();
  //时钟产生
  //时钟周期为20ns
  reg clk;
  reg reset;

  wire led1;
  wire  led2;

  parameter PERIOD = 20;//parameter 参数 类似#define
  initial                                         //初始化
        begin
                clk =0;
                forever                        //一直执行
                        #(PERIOD/2) clk=~clk;                 //        #10 表示每隔10ns执行一次
        end

        initial
                begin
                        reset_task(100);//复位100ns
                end
        task reset_task;//定义任务 input为任务的输入,RESET为输出
                input [15:0]reset_time;//复位事件
                        begin
                                reset=0;
                                #reset_time;
                                reset=1;
                        end
        endtask

//将信号驱动给设计模块
        cool  cool_tb (.clk50m(clk), .rst_n(reset),.led1(led1),.led2(led2));

endmodule

下面为代码:

module cool (clk50m ,rst_n,led1,led2);
        input clk50m;
        input rst_n;

        output led1;
        output led2;

        reg led1;
        reg  led2;

        reg [12:0]cnt2604;
        reg clk9600;
        always @(posedge clk50m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nt2604<=0;
                                        clk9600<=0;
                                end
                        else if(cnt2604==2604)
                                clk9600<=~clk9600;
                        else
                                cnt2604<=cnt2604+1'b1;
                end

        always@(posedge clk9600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led1<=0;
                                        led2<=0;
                                end
                        else
                                begin
                                        led1<=~led1;
                                        led2<=led1+led2;
                                end
                end

endmodule

  41.

仿真波形

波形图

波形图

网友:
我看完全一致,是你的想法和代码不一样。好好检查一下你的代码吧,用逻辑产生的信号做时钟,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