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如何将仿真数据生成文件

楼主(2015-08-02):
在做1024个点的FFT时用modelsim进行仿真,但是结果没法验证,因为2048个实部和虚部不可能一个个输入到MATLAB中验证。我想请教一下,modelsim能不能将我仿真时生成的2048个输出数据转化为文件,然后通过MATLAB调用的这个文件里的数据进行FFT从而验证设计的正确性呢?
最好能举个例子,能给个链接更好!先谢谢啦

楼主:
貌似发现解决办法了,在输出端用一个存储器。在modelsim仿真时打开memories标签中的输出存储器,再通过export导出为.mem的文件(可以改成.txt)但是现在又有新的问题....如何用matlab将文件中的输入依此读入呢?

网友:
1 测试平台tb中 建议使用$fwrite命令将需要的数据写入文件
2 在matlab环境中使用$fopen 和 $fread命令读取文件,具体组合作,建议查询手册

楼主:
回复 3# RichKoala 是个不错的提议!我研究看看。还有个问题很好奇,我在用modelsim时同时打开matlab,modelsim的命令窗口竟然显示我用的m文件的内容!这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
thanks bro u are my ja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