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rail 分析corner 选择问题

楼主(2015-08-02):
power的分析和IR drop的分析应该分别在那种corner下比较合理呢???

网友:
Cell:高温 高压 FF
Parasitics:Cmax for Power/EM,RCmax for IRDrop

网友A:
ss  或者typ  都行, 2楼的说法也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IR drop分析时电源要选WC的电压吗?这样会不会过于悲观??

网友:
高温高压是最悲观的, 如果高温高压irdrop有问题,就跟据芯片的使用环境换其他的corner

网友:
IR这些,都在高温高压下分析,最悲观吧,这个时候,IR才最大。

网友(2019-06-30):
引用 网友A:
ss  或者typ  都行, 2楼的说法也对

typ和ss 也可以的话,那三种条件下分析结果一样么?选哪个?或者怎么分析三种条件下的结果作sign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