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宽拓展求助

楼主(2015-08-02):
搭了一个如下所示的电路:
在2.5Gbps下搭出来的,提高频率到10Gbps就跪掉了。。波形很不好。
分析了下应该是带宽不够,不知道该怎么来修改电路提高带宽?
求指导~

网友:
工艺?
45nm?
60nm?

网友:
Lvds?没在cmos下做过,能跑这么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130nm

楼主:
回复 网友B:

   类似LVDS ,130nm可以跑到10Gbps以上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SMIC130

网友:
上面的晶体管换成电阻,提高电压和功耗。

网友:
电流多大 不行就加电流呗

网友:
减小输出电容,增大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C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