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MAX插入压缩回路是的问题!

楼主(2015-08-03):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我在做用DFTMAX插入压缩回路时遇到的问题。
我是先把各个模块的scan chain 插好,然后再插入压缩回路。
我这种情况有没有人遇到过?
我是在用insert_dft插入压缩回路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Error: Error 'SAS_POSSIBLE_CHAIN_COUNT_LIMIT' has occurred (ERR-3)
Warning:Message for error 'SAS_POSSIBLE_COUNT_LIMIT' not found (ERR-1)

请问这个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或者是有没有出现过各个模块的chain都串好了,然后只做压缩回路。应该怎么设定啊!

网友(2015-09-14):
看似是DFTMAX Ultra...
不確認您是否已經有設定set scan group / read test model?

网友(2016-10-10):
没遇到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