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Video问题

楼主(2015-08-03):
遇到一个问题,困扰好长时间了,请看下图:  在这个人的鼻子处,有个分割线,应该是视频不同步造成的,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分割线不是一直存在,在视频变化特别快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如果让一个静态的图片,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下面说说我的操作过程,我主要实现的是局部放大,截取原图像的一部分,然后放大到一定的尺寸。先将原始数据存入DDR,采用VDMA的方式;然后利用Scaler的缩放功能,将截取的图像放大,然后在写到DDR里,然后按照一定的分辨率将数据读出,再播放。

我想问下,如何解决这个分割线的问题啊。我用的是ISE 13.2 版本,SP6的FPGA。
谢谢大家!

网友:
你的内存够用不???

楼主:
回复 2# alienwarexie 够用的,谢谢您的解答,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寻找高人解答

网友:
帧率多少啊?

网友:
代码做帧同步了么?用vsync信号reset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60Hz,恩,Vsync用途很多,采用的是xilinx的VDMA的核,按照接口说明接的

网友:
没同步,帧切换的位置在图像有效视频区了

楼主:
回复 9# adrian7 怎样解决呢?我的图像都是顺序存入DDR的,然后在顺序读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