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如何导成verilog代码

楼主(2015-08-03):
现在有电路,请问如何能将电路导成verilog代码,然后进行综合?

网友:
电路--(人肉)-->verilog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新写代码?

网友:
最多形成 gate level verilog 描述吧,怎么可能导成rtl 再用于综合呢?

网友:
电路只能导成门级网表吧,不可能导成RTL。如果想换工艺再综合,或者重新综合的话,直接拿门级网表,把target_library等设置好,再综合就可以了。DC和RC都可以做netlist-to-netlist的再综合。

网友:
曾经我也想做一件事情,就是通过perl什么的反编译netlist到rtl,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或者说反编译出来的就有可能和实际写的目的不一致了,总之要反编译,路很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先试试看呢

网友:
一切工具不支持这个功能,你可以尝试看懂电路之后重写R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