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hrc文件是干嘛的?

楼主(2015-08-03):
本人最近想学习linux操作系统,以前都是在linux系统下面进行图形界面的软件操作,对脚本语言以及环境设置都不是很了解。最近对linux下面的一些环境设置比较感兴趣,刚刚开始了解,还请大家指教。有以下问题:1、.cshrc文件是干嘛的?
2、.cdsenv文件是干嘛的?
3、.cdsinit文件是干嘛的?
以上三个文件的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区别?

网友A:
每次开一个terminal。系统会自动source ~/.cshrc ,当然也有系统是用的.bashrc 。
一般在这个文件里面会设置一些环境变量,一些alias之类的。。

网友:
被标题吸引而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cshrc文件一般是在哪里?

网友:
登录后,
ls -a
pwd
你就知道了

网友(2017-04-05):
看标题而来

网友:
.cshrc是csh的配置文件,bash的配置文件时.bashrc。
用户的配置文件一般在用户根目录下  ~
“cd ”就可以回到用户根目录

网友(2017-05-13):
它在home目录下,是个隐藏文件,ctrl+h就可以看到。

网友:
它在home目录下,是个隐藏文件,ctrl+h就可以看到

网友(2021-06-15):
答案还是不知道

网友B(2021-07-28):
.cshrc中是什么语言?

网友(2021-09-16):
.cshrc文件是保存linux下环境变量设置的文件,一般放在用户根目录下。

网友(2022-01-02):
引用 网友A:
每次开一个terminal。系统会自动source ~/.cshrc ,当然也有系统是用的.bashrc 。
一般在这个文件里面会设 ...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推荐查看书籍 《鸟哥的linux私房菜 基础学习篇》

网友(2022-11-28):
没有说明书之类吗

网友:
按楼主的问题来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cshrc的作用,而在于Linux下cadence环境变量的设置。
打开终端,输出命令(比如ls, virtuoso)然后回车,shell首先会找该语句对应的可执行文件(这步就存在着优先级),具体来说,ls在/usr/bin/ls,virtuoso在<安装位置>/IC618/tools/bin/virtuoso,(在终端输入该路径也能执行,但太长,人类是会偷懒的),如何让shell自行解释就用到了环境变量了,它告诉终端命令去哪找,只需使用export命令将.../bin文件夹加入到变量$PATH即可,export PATH=$CDS_HOME/IC618/tool/bin 但这样关闭终端后变量也随之消失,于是可以开机启动的变量就顺理成章了,.cshrc就是csh启动后自动会读的文件喽(不同发行版文件名会不同,还有只对当前用户生效),顺带说下,手动用命令source一下,一样的。
找到virtuoso执行后,子进程就开辟出来了,先去检查license(环境变量也要设定license.dat的位置),再来启动配置文件.cdsinit,是个SKILL的脚本文件(SKILL语言也是一种解释性语言,C家设计,到现在抱着老古董不放,给我用Python啊),里面有工艺库等默认设置,打开IC618的图形界面,.cdsenv与.cdsinit文件都是用来初始化用的,cdsenv更多是一些偏好设置,基本不用,暂时啰嗦这么多,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系统环境设置文件,可以设置一些软件默认启动,一些常见的alias等,还有其他如vim的一些配置

网友(2023-03-14):
既然要学,为啥不去看书,这么基本的简单的问题
是为了发帖赚分吗?

网友(2024-01-11):
1. cshrc是csh的启动配置文件。2/3. .cdsenv和.cdsinit都是cadence virtuoso的启动配置文件。

网友(2025-06-17):
引用 网友B:
.cshrc中是什么语言?

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