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ntact & via大小问题

楼主(2015-08-03):
同一process中contact & via大小一般都只有一种size,这是出于何种考量?process上看应该是可以做各种size,是否是出于电流密度的考量?

网友:
可能跟精度有关吧

网友:
不同制程有不同的考量,不是每個制程都遵循;
CMOS氧化層厚度會取決CONT/VIA 可控制所需的大小;

网友:
同样的 process还有不同的code。。。。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取结论本身就错了。同一process con/via size大部分是不一样的,当然也有一样的。top via与top-1...一般情况下是不一样的,特别对于小尺寸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表述有问题,这样讲好了,比如所有mos上的contact size一般都取min,而且是同样大小,这样做成同样大小目的是?

网友:
我记得这个应该是使用钨塞工艺有关,确保垫积时间一致?
直接使用铝回流做的就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
好像一般有两三种尺寸的via,但是只用到最小的

网友:
有些process會考量蝕刻問題,開太大 容易造成contact 或via spiking

网友:
这个主要是和VIA/CONT 填充有关, size偏大的CONT/VIA 填充的时候中间就容易填不满

网友:
恩,我也认为是填充更好控制。避免产生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