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splay port 显示器 EDID 是否可以用 MCU 获取到信息?

楼主(2015-08-03):
想做个简单测试板,用MCU直接检查EDID 信息是否正确。HDMI,VGA,DVI 的直接是 I2C 信号比较好处理。Display Port 显示器是AUX ch ,MCU 默认是没有这类差分信号接口。
哪位大侠有做过类似的应用,或有好的建议。指点下,感谢!

网友(2016-01-29):
MCU不能直接通过IIC读取DP屏的EDID DP的AUX通道是经过曼彻斯特编码的

网友(2022-10-13):
好久没做视频这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