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数字GDS版图的问题

楼主(2015-08-03):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导入数字gds版图的时候出现了如下报错,有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FATAL (166): End of file' was encountered before the Stream record type `STRM_ENDLIB (4)' in the Stream file.

楼主:
新人 求帮助呀

网友:
log文件里有更详细的说明~ 你看看
或者贴出来

网友:
看不懂,坐等

楼主:
log文件里有这2个警告和错误
Reading Stream File ...
WARNING (370): A record with illegal datatype `255' was found in the Stream file at record `1'.
FATAL (166): End of file' was encountered before the Stream record type `STRM_ENDLIB (4)' in the Stream file.

网友:
什么软件出的gds?
是不是map文件没用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别人用ICC软件导出的gds,是数字部分的版图,加到我这的模拟版图里做最后的连接。

我自己生成的gds文件,然后再导进去就不会出现问题。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数字生成的gds,用calibredrv打开看看,看看layer是否有问题

网友:
gds本身格式有问题,根本没法读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alibredrv可以打开自己生成的模拟版图,可以看到版图,但打不开数字生成的版图 会报错误could not determine formant of file   ....gd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软件提示的已经很明确了吧!u know what u should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