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级esd仿真怎么添加信号?

楼主(2015-08-03):
对于gcnmos(RC power clamp)和ggnmos构成的esd,电源是给成阶跃响应还是pulse呢?各上升时间,hold时间应该为多少比较合适?比如HBM模式,我给2KV电压,上升时间10ns,保持时间大于100ns的pulse,看流过MOS管得电流能否在这100ns内放完,对吗?

网友:
8KV/15KV/30KV以上的全芯片ESD solution可以找我
QQ:2592863112

网友:
回复 楼主:
1.想看device size够不够么,你这样仿是看不出来的,ESD性能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版图画法,比如线宽/孔个数,摆放的位置,如果关注device size,可以看看design rule中有没有给GGNMOS的Size2.GCNMOS很多时候在调RC的大小,但是2KV/10ns rise time/100ns有点太夸张了,HBM模式下,2KV是有1.5K的电阻和ESD device共同分担的,所以ESD device上的电压理想应该是小于被保护器件的BVDSS
3.GCNMOS RC怎么设计,ESD in silicon integrated circuits中有章节专门讲的,看后必有收获

个人拙见,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