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异的低通RC结构--求助传输函数推导!

楼主(2015-08-03):
各位好,最近遇新异的低通RC结构--如下图:

搭建该结构仿真,功能正确,但推导传输函数推导时受阻,
望指点~~~

网友:
一时还真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望大神抽空推导一下

网友:
运放虚短,负端电位也是0,很简单,然后利用分压原理就可解出。注意是小信号模型,要在s域解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可以通过虚地分析,但直观看,流过R2的电流应该等于R1,流过C的电流应该等于3R1
烦请哥们按你的理解推导一下。

网友:
板凳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啥用途? vout 都没啥驱动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一个一阶滤波,vout确实没啥驱动能力,vout后还有buffer输出。
望推导一下传输函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节点分析法,理想运放虚地,应该很快能推出来啊

网友:
流过R2电流为什么要等于流过R1的电流?你那个支路可是并联有运放输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直观不敢恭维。。

    套用我领导的一句话:作为新人,就要有新人的态度。方法都告诉你了,还要我给你做理论推导?

网友:
总体来看还是个电容放大器,只是说在放大倍数上设置得更精准咯八,而且引入咯一些zero pole pair

网友:
回复 楼主:
C->3R電流->分壓點電壓->兩個電容電流->輸出點阻抗->全部轉移函數。這是圖上寫一寫就可以知道的,寫轉移函數從不是難事吧,也要人幫你推

楼主:
谢谢各位忙里抽空的回复,这是一个低通二阶Filter. 谢谢。

网友:
新的结构还是老老实实推导吧,直观上没那么容易得到准确的东西。
我满满的推了一张纸,得到结论如下:
两个极点: p1=-1/(8*R2*C),    p2=-1/(13*R1*C)
一个零点: z1=-A/(15*R1*C) (其中A是opamp的gain, 所以此零点在高频处)

以上结果做了近似,且做了这样的假设:|p2|>>|p1|

网友:
这个结构蛮有意思,很有用啊, 可以节省不少面积。

楼主(2016-07-07):
回复 网友D:

   对头

网友:
MATLAB脚本:

clear;

clc;

syms Vi Vo V1 V2 V3 R1 R2 C s As;

%[Vout V11 V22 V33]=solve('(Vo-Vi)/R2+(Vo-V3)*s*7*C+(Vo-V1)*s*C=0','(V1-Vo)*s*C+(V1-V2)/3/R1=0','V2/R1+(V2-V1)/3/R1+(V2-V3)/3/R1=0','V3=-V1*As','Vo','V1','V2','V3');

[Vout V11 V22 V33]=solve('(Vo-Vi)/R2+(Vo-V3)*s*7*C+(Vo-V1)*s*C=0','(V1-Vo)*s*C+(V1-V2)/3/R1=0','V2/R1+(V2-V1)/3/R1+(V2-V3)/3/R1=0','V1=0','Vo','V1','V2','V3');

Hf=simplify(Vout/Vi)

clear Vi Vo V1 V2 V3 R1 R2 C s As Vout V11 V22 V33;

默认不考虑放大器传函,解出:1/(105*R1*R2*C^2*s^2 + 8*R2*C*s + 1)
考虑放大器传输函数为As,注释第五行,取消注释第四行,解出:(As + 15*C*R1*s + 4)/(As + 15*C*R1*s + 32*C*R2*s + 105*C^2*R1*R2*s^2 + 8*As*C*R2*s + 105*As*C^2*R1*R2*s^2 + 4)

自己可以假设As分析零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