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盜版如何防止被抓

楼主(2015-08-03):
Matlab打開後不知道是不是有後門會向代理商發出封包,
台灣的代理商鈦思科技拿到訊息後,便會打電話來要求購買,
不然要採取法律行動

可以修改lmhosts把代理商或是甚麼加進去,讓軟件不向這些位址通報
或是甚麼方法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永远不要连Inter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公司的電腦很難不連上網路
    現在是用Windows自己的防火牆,將Matlab的程式封鎖對內和對外的通訊

    本來還想用Wireshark將Matlab的封包都封鎖掉

    我之前的公司就被鈦思科技騷擾,我老闆搞得很煩

楼主:
回复 网友B:

    現在不是 雞養肥的問題,現在代理商只要找到雞 就殺
管你肥不肥

网友:
回复  andy2000a

    現在不是 雞養肥的問題,現在代理商只要找到雞 就殺
管你肥不肥
引用 楼主:

    沒使用這類 tools
  想不到現在廠商如此

可能錢難賺吧 ..

現在一堆ic價格都搞濫

跟本沒賺頭
一直燒錢阿

网友:
架 VMware,  Guest O.S. 不要對外連網路.

网友:
永远不要连Inte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