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route_guide!

楼主(2015-08-03):
对IP模块设置create_route_guide  -no_signal_layer {M1 M2 M3 M4 M5 M6} 的目的是什么啊??

网友:
命令参数没贴全吧,意思就是,从M1-M6不绕信号线。但前面应该还有个coordinate坐标,指定哪些区域不绕信号线。比如,有些模拟IP,它的顶上所有层,是不允许有数字的信号线经过的,用这个,就可以达到目的。也可以直接设置routing blockage。

网友:
不在该IP的M1-M6上饶信号线,但是电地还是要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