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JT的饱和区

楼主(2015-08-03):
RT,求大神解答BJT的饱和区到底是什么含义,手头没有器件书。。。

网友:
回复 楼主:

   BJT饱和区就是发射极和集电极都处于正向偏置,也就是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等于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处在饱和区的BJT,集电极电流的大小跟集电极的电压没关系,只跟基极电流有关。

网友:
就是集电极收集载流子能力达到极限了,就算反向偏压再增加,Ic也不会有大的增加了。当然忽略了继续增大的击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