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两根线为什么是一根线?

楼主(2015-08-03):
一根是1,0,0,0,1;一根是1;为什么是一条线?
修调那根线可以直接命名为1,0,0,0,1来表示每一个修调位的导通情况?

网友:
这种网标写法不是真实数据,用你那种写法不能进行端口区分的,可以用a,b,c,d,e区别,具体值通过5个电源参数给出,而不是你这种网标。

网友:
a.0,1代表不同电压,具体多少看电压源.b.10001是5bits,5根線。

网友:
不建议用数字直接命名线网~

网友:
五位修调总线,依次端接到到名字为1 0 0 0 1 线上去

楼主:
这种网标写法不是真实数据,用你那种写法不能进行端口区分的,可以用a,b,c,d,e区别,具体值通过5个电源参数 ...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网友:
因为mark1, 总线那根里面有1,所以就高亮了,实际上不是一根线

网友:
1,0,0,0,1是5根线,高亮1的时候,这五根线组成的总线也会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数字命名?这里的数字都是节点名字,并不表示电压啊。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为什么一定要用数字命名?这里的数字都是节点名字,并不表示电压啊。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命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
实际上0这个名字在网表中有特殊的意义,它是GND,所以最好不要用。
这个电路中命名的总线,实际想要达到的效果是1.8v,0v,0v,0v,1.8v。

网友:
不建议用数字直接命名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