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输出输入接近时boost电路的控制模式

楼主(2015-08-03):
最近需要设计一款电路,输入为锂电池,输出最高到4V,需要实现输出比输入低200mV时boost也能正常工作稳定输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有类似的芯片方案。谢谢。

网友:
Vout<Vin????那不就不是Boost升压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段区间就不是常规的pwm的boost电路,希望用类似调频的方式稳定输出。不知大家有没有类似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