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看到以前的一个笔试题,没有思路,求讨论

楼主(2015-08-03):
(图片)

楼主:
脉冲IN宽度未知,居然还比时钟1的周期短,我觉得题我都没看懂

网友:
先拓宽,后采,再变。

网友:
1.将clock1中的脉冲遇到跳变后就翻转,生成一个大电平信号
2.用clock2去两拍和三拍采样1的电平
3.在clock2中用上述生成的两个电平信号异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得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懂得思路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第一步用verilog怎么实现

网友:
题目的意思是两次脉冲间隔的时间足够长,你不用担心前后两次脉冲间的影响。
不是说比时钟1的周期短

网友:
到底怎么解决啊?脉冲宽度比时钟域1的周期窄,展宽怎么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讲的很精辟,大概思路懂了,但是有点疑问:   因为两个始终与的相对关系未知,如果两个脉冲间隔小于时钟域2的周期,那么拓宽后的电平就可能采不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很有思考,这个就可以当做设计规格问题,需要按场景。可以淹没,也可以2个宽度变成很长的,只要不淹没。。。看你项目要求。

网友:
这个是我们公司经常出的啊,网上摘抄的面试题

网友:
将脉冲信号变成电平信号,用D触发器来实现

网友(2024-03-21):
既然是“远小于”,那么两次间隔的时间,应该也是大于ck2的时钟周期的。就在ck1内把脉冲修改为翻转信号,然后ck2取跳变沿。这样就完成了拓宽,而且ck2少了一次进入亚稳态的几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脉冲IN宽度未知,居然还比时钟1的周期短,我觉得题我都没看懂

不是说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