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tsmc 0.13工艺电阻的monte carlo 模型没有process的variation??

楼主(2015-08-03):
我用tsmc.13工艺,然后电路只放电阻rphpoly_mis,然后model library加了tt_res,  stat_res,然后跑monte carlo,如果monte carlo 界面设置statistical variation为mismatch,仿真没问题,结果可以提现mismatch信息,但是如果设置为process就跑不起来,提示no statistical data generated for simulation。
而且model library里面是没有mc_res可选的。
这个问题有哪位大哥遇到过吗?
Tsmc的客服不太好问到,所以麻烦各位了。谢。

楼主:
另外,bipolar的MC model也没找到呀,按说tsmc的0.13工艺应该很成熟才对,怎么没有这个monte carlo模型呢?

网友:
下载的工艺文件里有个mismatch文档,里边有。

网友:
但不是mc文档,是process variation统计公式,需要自己写mc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找找,谢谢😊^ω^

网友(2018-07-08):
process variation统计公式, what of it?

网友(2020-11-19):
我也是这样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