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的upf流程,level shift的h2l和l2h两个cell可以贴着放一起吗

楼主(2015-08-03):
在library的cell定义里面,都有
pg_pin(BIASNW){
           voltage_name : "BIASNW";
          pg_type : "nwell";
          physical_connection : "routing_pin";
}
pg_pin(VNW){
           voltage_name : "VNW";
          pg_type : "nwell";
          physical_connection : "device_layer";
}
在h2l的leve shift cell里面,BIASNW和VNW的电压都是1.2v,在l2h里面是3.3v
他们是否不能放在一起?

楼主:
H2L的cell要单独放吗?和低压的std cell也不能放一起

网友:
要放一起干啥呢, 能省几个面积啊,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