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problem

楼主(2015-08-03):
在做lvs的时候,calibre会把并联或者串联的mos管合并。
怎么关闭这个功能?

楼主:
如果把上下量两排管子交换calibre查不出来,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VARIABLE POWER_NAME "?VDD?" "?vdd?"
VARIABLE GROUND_NAME "?VSS?" "?GND?" "?vss?" "?gnd?"
LVS POWER  NAME POWER_NAME
LVS GROUND NAME GROUND_NAME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VIRTUAL CONNECT COLON                  NO
LVS ABORT ON SOFTCHK                   NO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32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CELL SUPPLY                        NO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NO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               ///###change  add this for check same nodes missing net.20150624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YES              ///###change  add this for check same nodes missing net.20150624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OPTION                      A
//VIRTUAL CONNECT NAME "?VDD?" "?VSS?" "?GND?" "?vdd?" "?vss?" "?gnd?"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B RC RE RG YC

楼主:
回复 网友A:

    N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7         7
Instances:          4         4         M (4 pins)
                ------    ------
Total Inst:         4         4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5         5
Instances:          2         2         SM2 (4 pins)
                ------    ------
Total Inst:         2         2

网友: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NO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

这三个选项里的一个或多个,你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               ///###change  add this for check same nodes missing net.20150624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YES              ///###change  add this for check same nodes missing net.20150624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NO

全改成no了,还是不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种结构,做lvs的时候一下就被合并了。

而且我把下面这些参数都关了
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NO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网友:
There is one more option: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C: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也关掉了,我看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我在我自己的rule file里定义: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但是calibre在做lvs调用我的rule file之前自己定义了一些参数:

把我自己定义的给覆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这种gui模式下能把他预设的option覆盖掉吗?
比如这一句: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改成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网友:
什么版本的calibre?

推荐你用command的方式调用你的rule文件再看下结果

网友:
对于门级电路,你这种情况,这个也是要关掉的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但是纯数字逻辑的,两个输入可以互换的化,也是很正常的啊,换了电路是一样的呀

网友:
If you use calibre gui, option is in SETUP/LVS Option, it's no used to modify option in command file.

楼主(2016-07-19):
谢了,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