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TCAD软件混合仿真时怎么添加mos

楼主(2015-08-03):
我看手册上面有加电阻电容这些无源器件的命令,就是不知道怎么加pmos、nmos这些有源器件,求牛人帮助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7-11-22):
需要添加Spice模型

网友(2019-11-05):
不需要添加模型,在sentaurus device 混合模式仿真时可以直接引用HPICE中 MOS管模型,MOS管模型有很多,如上图

命令可参考,
Mos1_pset   mos   (s g d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