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带隙基准比较器

楼主(2015-08-03):
1.一个比较器,一般是有两个输入VP,VN,那这个带隙基准比较器的两输入又是怎么回事?也就是问这个比较器如何比较工作的,怎么个比较法。
2.基准比较器,应该会在基极产生一个1.25V的电压,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也就是说如何让它的电流达到需要的值,如何让这一部分工作起来。

讲的有可能不清楚,见谅。
PS,如果大家有什么资料共享,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不要嘲笑偶的无知。

网友:
如果不看中间Q1 Q2和两个电阻的话 剩下的部分是一个symmetrical amplifier 结构, M2和M3的电流差会被放大,最后在X处输出电压

再看中间部分。这是Brokaw bandgap ref的一部分。如果Q1和Q2中的电流相等,那这就是一个bandgap reference产生电路,输入电压必须等于bandgap电压。 反之 如果输入电压不等于bandgap, 那Q1和Q2就会有电流差,这个电流差和M2/M3的电流差相同,前面说了这个电流差会被放大并在X输出电压结果

百度下symmetrical amplifier和brokaw bandgap应该能找到很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