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逻辑门个数计算

楼主(2015-08-04):
求教各位如何计算一个design里的逻辑门个数啊?是用在DC下report area后的面积除以库里面标准二输入与非门的面积么?

楼主:
如果不想要看等效逻辑门个数,而是想查看最终实际使用逻辑门个数该怎么做?

网友:
现在的FPGA都不是门结构,所以只能是等效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用FPGA,就是自己写了一段Verilog,然后用DC综合,想看看自己设计的这个电路需要多少个逻辑门来实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用不同厂家自己的工具去综合,都会生成一个报告,包含资源使用情况,另外不同FPGA厂家芯片的等效资源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使用design compiler去综合,面积开销只是写了使用多少个cell,没有多少个logic gate
****************************************
Report : area
Design : aes_128
Version: C-2009.06-SP5-2
Date   : Tue Aug  4 10:24:00 2015
****************************************

Library(s) Used:

    mytypical (File: /home/lyh/lab/design compiler example/mytypical.db)

Number of ports:              385
Number of nets:              4355
Number of cells:              404
Number of references:          22

Combinational area:       2375608.454411
Noncombinational area:    364466.999756
Net Interconnect area:      undefined  (No wire load specified)

Total cell area:          2740075.454166
Total area:                 undefined

只有total的area,而没有相应logic gate numb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Xilinx 7系列FPGA的描述:Equivalent ASIC gate count is dependent of the function implemented. The assumption is 1 Logic Cell = ~15 ASIC Gates。Altera应该也有相关描述。
但是Xilinx 的Logic Cell 不一定对应design compiler 中的Cell,需要确认!

网友:
回复 网友B:

   DC中cell cnt就可以理解为gate cnt,与mos cnt区分。估算时,会把面积/某个gate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