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發科 CorePilot 3.0 排程演算法是甚 ??

楼主(2015-08-04):
今年 5 月聯發科發表 1 顆採用 10 個核心、3 組叢集的 Helio X20 應用處理器,內部處理器叢集的分配為 2 個 Cortex-A72 2.5GHz、4 個 Cortex-A53 2.0GHz、4 個 Cortex-A53 1.4GHz。搭配自行研發的 CorePilot 3.0 排程演算法,能夠決定每個叢集的工作量分配和開啟與否,以便最佳化效能與省電之間的平衡關係。

Helio X20 預計今年底才可看到正式產品,近日中國網友卻在微博上爆料下一代 Helio X30 的規格。Helio X30 處理器數量保持 10 個,內部叢集分配和時脈部分則有所變動,變更為 4 個 Cortex-A72 2.5GHz、2 個 Cortex-A72 2.0GHz、2 個 Cortex -A53 1.5GHz、2 個 Cortex-A53 1.0GHz。
Helio X30 製程預計從 Helio X20 的 28 奈米轉入 16 奈米 FinFET,繪圖核心將採用 Mali-T880 MP4 800MHz,支援雙通道 LPDDR4 1600MHz 最高 4GB 記憶體、eMMC 5.1 版本。內建的 10 個處理核心預計能夠全數同時開啟,不過在排程演算法的控制之下機會不多。

CorePilot 3.0 排程演算法是甚 ??

還有硬體如何知道 cpu loading 多少 ?

网友:
类似于DVFS? CPU loading可以通过performance Monitor得到?

网友:
CorePilot 3.0是个任务调配单元,CPU loading在操作系统中有相应的监控。

楼主:
硬件上如何知道 cpu loading ?? 软件可以使用 job跑时间 ,
但是 cpu在跑时 就是耗电 . 一直想知道 类似 intel turbo_boost 上硬件如何知道有load ,

还是说硬件会monitor 电流  , 如果电流变大 , 就加速clock ?

网友:
1.近些年的CPU内部基本都集成有PMU(Performance monitor unit),当然这些PMU的因具体实现或架构不同而不同的,趋势都是monitor功能越来越完善和强大,基本的机制都是提供一系列反映性能的flags,counters以及interrupts;
2.CPU内部都集成有PCU(power control unit)or PMU(与上面的PMU不同,这里是power manage unit),各家叫法不同但功能类似,
可以监控工作电流继而计算出相对应的功耗,调控CPU每个核心的工作频率及工作电压,有些甚至可以完全关闭单个或多个core。同时还集成有TMU(temperature monitor unit)子单元。

3. 以Intel 的CPU为例,早期的CPU(如P6,Pentium4等),PMU(1)为non-architectural的,与CPU model相关,不同cpu model可能有不一致;而近期的CPU(如core系列及以后),PMU(1)为architectural的,监控机制在各个处理器model中保持向下兼容。

4. 关于intel的 turbo_boost ,
        根据当前的
                A(PMU(1)相关):           type of workload,
                B(PCU or PMU(2)相关):cpu中电流消耗,
                                                      功耗,
                                                      当前die的温度(TMU相关)
                                                      以及其他一些可能辅助信息,
         PMU(2)动态调节cpu中各core的电压及频率,在不超过spec限制(TDP,I,Tc)的条件下,自动提高1个或多个core的clock rate(比如提高某一个core的clock到最高值而且完全关闭其他几个core,或者提升几个core的clock到某个高于起始clock的值,但是不支持将所有core都提升到最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