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ba bandgap simulation

楼主(2015-08-04):
Hi everyone!Did you encounter this banba Bandgap situation that the reference voltage can stable in transient simulation,but the state come into degenerated state in the DC simulation?How do you deal with it?
Wait for your respond!
Best regards!

网友:
有start-up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Yes,there is a stratUp circuit and transient can be stable ,but the DC simulation can not into normal state ,I suspect that the DC cannt simulate the startup process, so the banba can not be into the stable state.Am I right?

网友:
对的。dc方程组有两个解,你要想办法破坏掉那个不正常的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Does just I meet the situation or it's a common situation,that the circuit with the startUp circuit cannt come into the stable when simulate the DC?

网友:
回复 网友B:

   1,这个问题都可能遇到;   2,想在仿真上跳过兼并点,只需要设置一个合理的初始DC收敛点就行。但是实际工作中,你无法保证电路从这个初始值开始启动。
   3,想确保电路正常,需要调节电路破坏掉简并点,这是最保险的做法.
   4,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very much!I cannt agree with you more.So it need the startUp circuit to break the degenerated point.However,I have made some attempts to design startUp circuit for the banba bandgap,it always has some problem even though the simulation pass.I'll continue to think about it ,thanks for your help.

网友:
将电源设置成从0V开始跳变的脉冲,放一下瞬态,bandgap能工作不?如果不能,start up电路可能不干活

网友:
一般可以用nodeset之类的命令给某节点一个初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I have tried many methods, but when the slope of the power is low ,the banba circuit can not operate normally!Is there any robust startUp circuit (paper) for banba bandgap?Its my honor for your share!

楼主:
回复 网友D:
Thanks,your method is absolutely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