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表寄生引起DC2DC和系统不正常

楼主(2015-08-04):
最近在测试一个BOOST,output电容后如果直接接loading和feedback点,一切正常
但是,如果在电容后通过一个电流表接到反馈点和loading,则boost output ripple变大(~100mV)
也会触发系统内部位于dc2dc output下的por reset(理论上,系统内部的POR之类的robust都比较好,所以不应该reset)

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电流表一般有哪些寄生呢?电阻?电感?

网友:
电流表应该会周期性的采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采样对系统会有很大的影响吗?一般的采样频率是多少啊?   我的理解是,电流表内不是一个电阻,然后通过ADC去转换得到上面的电压,再计算为电流
   ADC应该是有一个采样的过程,但感觉不应该影响带来过多的负面效应

   另外再请教下,一般电流表的内阻和寄生电感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
可以使用非接触式电流表啊

网友:
建议用感应式电流表试试